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360软件清理而仿真软件不会丢失文件

楼主(2018-04-06):
有什么解决办法,电脑装了Emulate 5000仿真软件,360已清理就无法打开了,还得重新装。

网友A:
添加例外(白名单)。

网友B:
我工作的电脑从来不用任何杀毒、防护软件
当然,平时都很少上网下载东西

网友C:
杀毒软件如果把真的软件改写了,那自己比U变成放毒软件了哈。这真的是矛盾。很头疼的事。
现在工控用计算机装杀毒软件不好,不装杀毒软件也不好。两难。确实很头疼。也烦着呢。

网友D:
添加信任吧,没其它好办法

网友E:
不要用360,挺流氓的,火绒挺好的,试用一下……

网友F:
360,QQ管家,金山等都是很占资源的软件,所以坚决卸载。

网友G:
像这些软件直接卸载,我的电脑从来不安装这些,可是国内一些软件只能像这种360的软件一样,要买就买卡巴斯基或者瑞星。那边软件稍微好一点

网友H:
360 就是流氓,上次插个U盘就一直报错,把鼠标都搞没了,害的我要重装系统

网友I:
自从被杀毒软件误删了我们的程序文件后,我的电脑就一直裸奔了

网友J:
用软件前关掉360,加白名单

网友K:
作为一名工控人,从来不安装360,QQ管家之类流氓软件,占内存不说好一直误删软件,个人建议电脑裸奔,隔一段时间下载安装360用来升级软件和打补丁,用完之后再卸载!

网友L:
解决方案只有一个,不用国产杀软。

网友M:
也不喜欢杀毒软件太占资源;火绒没有了解过。

网友L:
如果是工控机,要避免使用它来做不想干的工作。如果需要做可以配台普通电脑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也不喜欢杀毒软件太占资源;火绒没有了解过。
火绒占用资源很少,你不插u盘都会忘记有它了,名气不大,但对付我们一般的人来说绝对够了……

网友N:
我一直都是裸奔。中过几次病毒都是盗窃用户信息的,相比较,我情愿中毒也不敢装3721

网友O:
一般在恢复区可以找回的!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工控软件安装好后,然后再安装360,然后再全盘扫描一次,遇到误杀的!就把该文件添加到白名单!最后做一次启动优化!
像我那个虚拟机里装了15种组态软件、24种触摸屏组态软件、20种PLC编程软件。。。。。,不做启动优化是不行的!

网友P:
关闭360后再安装吧,或者虚拟机里做仿真。没啥好办法

网友Q:
针对楼主出现的这种情况,不换杀毒软件的情况下就需要加入360的白名单,忽略相关的文件。本人使用的是火绒,运行中占用资源少,同样也可起到防护作用,相比其他软件少了很多杀毒之外的功能,比如软件管理。但又不至于电脑裸奔。工控软件很多使用破解程序,杀毒软件很容易会误杀误删掉。

网友R(2019-06-26):
软件全部装到虚拟机当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