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6):
求助!三菱FX1N-14MT型PLC支持所有的定位控制指令吗?也支持浮点指令吗?

网友A:
呵呵;先确认你的PLC是不是正品;
FX1N 14点在国内很少的,正宗的是支持定位指令的,但没有浮点运算功能的;

网友B:
这个是老产品,最好用它替代的FX3GA,支持定位,支持浮点数运算。

网友C:
这个型号国产工控板很多,国产版主要看厂家,基本是大部分的都支持,以前买个国产版的3U的应用脉冲控制变频器转速,效果也不错

网友D:
这个建议你下载FX系列编程手册,上面就介绍了FX1N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指令

网友D:
你下载这本编程手册就知道了,这个在三菱中国官网有下载

网友E:
早就停产了,就不要再考滤了。有其他很多替代品

网友A:
楼主的可能是二手的;
现在新的替代用FX3GA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