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6):
比如说:
控制目标:储水池内液位恒定,尽可能不超调。
现有条件:1、有一个进水调节阀,开关量控制,要么全开,要么全闭。
         2、一个出水阀,常开,不可调节,出水流量视用户而定。
         3、一个检测液位的传感器,假定这个传感器装在一个具有延时响应的位置,
            即液位检测到达设定值时,关掉进水阀,由于延时的因素,水位会继续升高一点才达到稳定。

难点:现在这个执行机构是一个开关量,不是模拟量,而且动作响应有点慢,假设打开或关闭需2秒,
那么用PID算法怎么实现控制量恒定。
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很常见,觉得可以讨论下,做出更优的方案来,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A:
请问你的液位传感器是否有高液位检测,低液位肯定是有的

网友B:
执行机构是个进水阀,全开或全关,并且动作速度慢,不能实现快速动作,那么最好不用PID调节,改用普通两位式控制比较合理,也容易实现。
要想得到理想的控制要求,液位检测需要多设置几个点,或者是模拟信号的液位仪,可以检测连续液位值,这样控制比较容易取得理想效果。
位置1:最高液位,停止进水
位置2:进水开启时间1位置
位置3:进水开启时间2位置
....
比如达到位置3时进水阀改为间断进水,每隔t1时间段进水t2时间,直至达到位置2.
达到位置2时每隔t3时间段进水t4时间,直至位置1.
位置1时停止进水。
位置2的一定时间内的进水时间设定比位置3短,以达到类似PWM输出的情形,达到减少超调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应该是做过类似的项目,有经验。
请问如果反馈环节这个延时非常大,按照上述方案,到达位置1最高液位,停止进水,
还是会超调很多,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改进来达到绝不会超调。

网友C:
进水阀是线圈嘛,为什么会反应慢呢?不就是通电和断电吗?延时是因为什么呢?电感量太大?还是...?

像这种惰性(惯性)负载时间常数比较大的控制,抑制超调的最好办法就是PWM输出形式。效果要好,而且不难调。只要PWM的基频与负载的惯性时间常数匹配即可。

网友B:
你把位置1往实际需要的位置下调一些。或者就减少位置2的进水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
1、进水阀反应慢只是假设的,来模拟一些大惯性执行机构,看这个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2、PWM的基频与负载的惯性时间常数匹配。请问这个匹配有什么原则,规律吗,也就是怎么样去匹配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大概明白了,谢谢。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延时影响的因素补偿进去,目标点减去这个延时因素,这有点像那个观测器的算法。
这种做法有实际应用过吗,效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D:
请楼主搜索达林算法

网友B:
如果是电动阀,那没什么好办法,现场调试来定,就是我上面说的方法。一般多调几次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估计人家用的阀门是电动阀或气动阀吧,部分的这类阀门从关到开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网友E:
PID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但如何设是个难点

网友F:
看来楼主的问题是一个假设,对于水位是不可能存在“关掉进水阀,由于延时的因素,水位会继续升高一点才达到稳定”,这倒有点像温度对象的特性。水阀都关了,水位怎么可能还会升高?除非有其它干扰因素存在。要讨论的问题越接近现场实际,可能讨论的结果越好。
针对楼主的这个水池水位控制系统,现有条件就是只有一个进水电磁阀,因为是要么全开,要么全闭,可以等同为是个电磁阀;出水阀全开;搞不明白水位传感器为什么会延时响应?是安装位置不合理还是质量有问题?这样的系统用2 楼说的位式调节就行了,如果不考虑电磁阀的动作影响寿命,则可用时间比例调节方式,效果会比位式调节要好。因为,它是通过调整一个固定的时间内,电磁阀的开关比例来实现进水大小的变化。也可以把时间比例输出看成一个方波,其周期等于控制周期,输出值大小正比于方波的占空比,且0-100%还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上面说的假设都是来自于实际应用中,目的是提练出一种通用的模型,肯定是存在的。比如说:
1、温度控制,气体浓度控制等,他们热传递、充分混后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这个延时因素起作用了。
2、“搞不明白水位传感器为什么会延时响应”,这里并不是说水位传感器真的响应延时,
而是站在系统的角度来看,他延时响应了,在我说的这个水位控制系统可以理解为:
进水阀离目标控制液位的距离,这一段距离的水量导致了所谓的“液位传感器延时响应”。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欢迎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现在才慢慢感觉到以前在学校里学的物理,数学那是相当的有用,可以指导我们一下子看到问题的本质,
当然啦,现在上班了,不像在学校里可以和老师,同学尽情交流,只好在论坛向各位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G:
进水阀是调节阀,还是开关阀,或是电机控制的蝶阀
不同的阀控制方式不同。
调节阀,允许快速动作,PID-PWM没问题
开关阀,装上下二个液位检测信号,上关,下开。
电机控制蝶阀,用上PLC简单,装上中下液位信号+出口装流量开关(检测用水)
不用水,关
在用水,上信号---关,中信号左右调节(时间控制),下信号--开
由于信号简单,中信号主导控制的程序要复杂,要考虑多种可能,简单说就是电机正反转的时间。
液面有必要要求很平稳吗?那样的话,伺服阀,液位传感器,流量传感器....pid都用上了
不会是甲方提出的要求吧,搞清楚再接这个活儿,否则折腾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回复!
1、其实我上面说的水池水位控制这个例子,只是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交流,
通过个这个例子可以提练出一个通用的模型,然后控制别的目标参数也是同样的原理,不一定是液位控制。
2、液面有必要要求很平稳吗,当然任何恒量参数控制肯定有一个上下波动范围,只是范围大小可能不一样,
同样的成本,精度能做高,当然更好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谓PWM的时基与负载的惯性匹配,是指当进水阀门开和关的时间相同时,正好是水位保持稳定设定点时。此时的电磁阀开关频率等于PWM输出占空比50%。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水阀的开关频率在PWM的比例带范围的中点。这个要在现场调试时确定。因为,水阀的流量和水池的容积都不知道,没法计算这些常数。实测即可。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立足于要求,不同的要求,选用不同的器件(产品)
先成本再修正要求,这就是目前国内企业的通病,好似成本低就可靠,结果悲剧不断。
你这个题目,如果用液位控制开关量方案用不了200解决,如果上PID,一个传感器就上千。

网友F:
回帖后再看楼主的标题,原来楼主要讨论的是想找出一种通用的大延时PID控制模型,这有难度。我现把本帖回复的内容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事的,只要实际中遇到的都可以畅所欲言,不局限于一个问题,思维的碰撞才能产生火花,思路就会清晰。

网友H:
看到最后发现楼主想找通用方法,这就非常难了,无论多严谨的思路,到实际应用就可能被完全推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网友C:
通用的方法就是算法,现在,那些小型的闭环控制器,就都可以通用。关键是它有自学习的流程,每次自己先自学习一次调节过程,然后自动设置一个PID的时间常数和PWM的比例带。

既然使用的是智能控制器,自学习的功能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