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安全阀吗?到像是压力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安全阀吗?到像是压力继电器。
这个是安全阀
压力继电器接线图不是这样,就是个微动开关

网友B:
从照片分析,1.3接直流电源,2.4分别接负载,铭牌上有电压等级

网友C:
感觉像个pnp的传感器

网友D:
压力开关

网友E:
这种安全阀没见过!
我看像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F:
这个只有一副触点,你强制接入安全继电器只有选用单回路安全继电器或者加继电器变成双触点回路中转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有一副触点,你强制接入安全继电器只有选用单回路安全继电器或者加继电器变成双触点回路中转一途
两个安全阀,接入一个安全继电器的输入,求接线方法
安全继电器长这样

网友G(2018-06-26):
怎么好象是个感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