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开关电源炸开关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检查AC整流、滤波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高压,过热

网友C:
检查驱动看看。

网友D:
开关管炸鸡,如果你的版是和UC3842配套的建议先吧3842的周边一起检测和更换,如果是自震的建议检查相关的电容和直流供应,如果都不想检查,直接买个电源维修包,只需要链接几根线,稍微调试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还你一个电源

网友E:
炸管原因是,1 过压,2 驱动信号不正常,3 过流 4 过功率 过热

网友F:
一般是反馈电路与稳压电路问题。另外3844 3842 3845,3824.。。。集成电路损坏也是主要原因。吸收电路?电流采样电路?

网友G:
零件质量也是其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