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我看PLC里面的浮点数类型,写的基本都是二进制浮点数,这样的地址传给威纶通屏程序,在屏上的数据类型应该选什么?是选32位浮点数吗?同样屏上定义的浮点数传给PLC的寄存器,也能按二进制浮点数的类型进行计算吗?
   还有就是,比如屏上定义了的32位浮点数(范围在-1000.0~1000.0),在屏上直接当16位整型数进行各种处理,除了小数点后的数会没有,还有没其他问题?

网友A:
1、工控领域基本上都是IEEE754浮点数标准,只是各家的叫法不同,有些厂家按照其排列方式叫,例如三菱叫二进制浮点数,有些厂家按存储长度来叫,32位数据长度。所以你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2、如果你定义的是浮点数的话,因为浮点数长度一般是32位,其占用2个字的长度,因此你使用1个字来处理时,将会存在数据严重偏差的情况,不会有你说的造成小数点后丢失的情况。
  我认为你完全没有搞清楚屏中的小数处理。
  在几乎所有的触摸屏中,一般有2种方式来显示小数:
   方法一,定义浮点数,那么屏幕上显示的是真正的小数。
   方法二,定义整数,并指定小数位数,这种情况下你输入的数据仍然被作为整数处理,只是处理的时候放大,显示的时候缩小而已,例如数据位数3位,小数位1位,那么你输入10.0,那么在寄存器内的数据是100,这不是真正的小数。

通过对地址的监控你可以很容易发现浮点数10.0和显示整数10.0对于寄存器中存储数据的差异。

网友B:
这个,就看你应用了!
例如设置时间继电器,你还是直接用整数但是触摸屏显示一位小数,这样PLC运算最简单!!
只有那些需要用到浮点数运算的,你才在触摸屏选择浮点数,做到PLC与触摸屏一致

楼主:
谢谢解答,基本明白了

楼主:
还有问题,刚看指令手册,三菱里面有二进制浮点数和十进制浮点数互相转换的指令,如果二进制浮点数就是IEEE754浮点数,那里面的十进制浮点数又是什么?而且十进制浮点数没看到有什么相关运算指令

网友C:
其实吧,最好还是屏幕上设定小数点,做放大处理。不然你用数据的时候PLC还得转换也麻烦,应该没这么多浮点数的应用场合尤其是HM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