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有没有谁知道大型音乐喷泉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很早就有十分成熟的方案了;
简单点就是把声音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通过变频器调节输出频率从而改变压力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度娘中有你要的答案!
--基于PLC的音乐喷泉控制系统

网友C:
我觉得那个喷泉的泵是直流的,这样可以省去变频器,控制方面自然也不用破费PLC,将音频信号采集回来经过控制器处理,通过DA输出一个信号给电机(泵)驱动器,通过调压来调节扬程比调频要经济。
有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A:
呵呵;成熟的方案用单片机就搞定;

网友D:
现在每个城市基本上有这个东西了啊

网友E:
水泵,变频器,阀门,喷嘴,管道的组合,至于效果就看你的材料和程序了,喷泉这个案例好像很多的教课书都有吧

网友F:
确实  百度都有

楼主:
有没有人实际参与这种项目的呢?想了解的清楚些

网友E:
曾经做过这样的项目,要出来比较好的效果,程序是基本,机械的选型是灵魂,毕竟你不算控制几个阀门的开关就完事的,最基本的喷嘴的形式就决定了出水的花式,灯光的配置决定颜色,当然灯光可以用独立的灯控系统去完成,毕竟PLC控制灯光不是强项,楼主还要一起探讨哪些问题呢

网友G:
这东西,相信我淘宝上都有成套方案。。。

网友H:
音乐喷泉原理:改变频率就改变了电机的转速,也就改变了水泵的压力,音乐的不同频率经单片机处理送到变频电机的控制端,使电机转速随音乐的音调,节奏,和强弱变化,水泵的压力随之变化,喷岀的水就有了高低变化,而且是由几套设备对多组喷嘴实施控制喷泉的形成是水泵。 将音乐的节奏和强度转变为控制信号,此信号再控制一个电压控制器件,电源经过这个电压控制器件后,输出电压也随音乐的变化而改变,然后控制水泵电机。音乐喷泉控制系统:软件利用音乐文件的物理波形,将其分为若干乐段,精度达十毫秒,并且自动识别震撼、思念、抒情、喜悦、激昂、悲哀、欢快、热烈等乐曲的基本情感特征,转换为控制信号,经过同步处理后通过信号输出卡输出到外围具体控制单元,即根据水型组态规则控制潜水泵、电磁阀、水下彩灯和变频器等执行机构,将视觉感受与听觉感受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