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IT系统的单相接地故障电流检测用什么设备啊?谢谢了。三相三线系统,用零序互感器应该检测不出来,怎么办呢?谢谢了

楼主:
课本如图,IT系统单相接地,怎么防护啊?用什么设备呢?谢谢了

网友A:
零序互感器应该可以吧?

将三条相线同时穿过零序互感器。

网友B:
不明白都知道单相接地了,为啥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啊,排除法试一下吧

楼主:
对,零序电流互感器应该可以,谢谢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