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一个高速计数器C251计数,
到达位置后由X2清零C251,
但是同时PLC还要累计C251的数.
请教大虾该怎么写。

网友A:
是要累计C251“到达设定要求”的次数,还是C251值的累计数。

网友B:
每次到达设定值给某一个存储器加当前计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C251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C251由外部X2光电开关清零,但PLC又要把C251计过数全部累加起来。

网友C:
什么逻辑;
你只能先把当前值传送到D内进行累加然后再清零;

网友D:
先把C251传送给数据寄存器D后再清零下一次跟D相加后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