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有哪位大侠能具体介绍一下旋转编码器应用吗?

网友A:
定位,测速,角度,测长…………看你想咋用了

网友B:
测量长度是最常见的了

网友C:
用于测量速度,位置,长度,角度等物理量。

网友D:
俺们是装在皮带机尾轮测速用的

网友E:
我都是用在角度的测量,一个转盘16个工位,用400脉冲编码器,25个脉冲确定一个工位

网友F:
楼主的题目有点大啊,不怕麻烦的在百度文库看看吧,案例不少。应用方面我主要用于测速,测距离,测速应用案例主要是张力收放卷,测距离用于桥切机等设备设计

网友G:
这只是一种测量的工具;

网友H:
最直接的描述就是可以用来测距,往实际上来说,编码器配合变频器马达也算是个半闭环控制,做一些低精度定位(算法复杂编码器精度高当然可以高精度)。配合伺服可以来一波全闭环。

楼主:
那么编码器的5条线怎么用呢,主要是测长度的或距离的

楼主:
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吧

网友I:
首先配置好高速计数器,一般控制器都有特殊的几个输入端口是接受高速脉冲的,然后看看编码器上的接线说明,按照颜色解线,往哪边转为增计数(跟AB和BA有关),哪边减计数。
图上的正交计数,学校实验室见过,也用过,而且是同款同牌子。
然后程序当中要有高速脉冲读入口,这口和特殊的输入端口是对应的,然后需要高速计数器去计算这里进来了多少个脉冲,做逻辑判断干活就行了。
原理就是光电码盘,这玩意容易坏,学校的那些有一半都输出不了脉冲了。

楼主:
例如要让电机行走600毫米停一下,再走600毫米又停一下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J:
引用 楼主:
例如要让电机行走600毫米停一下,再走600毫米又停一下应该怎么设计
高速计数 运算 比较
不难

楼主:
请问大侠有微信联系吗?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