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求助!博途V13软件中组态的HMI画面如何通过按钮来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博途V13软件中组态的HMI画面如何通过按钮来切换?

放置按钮,并添加事件,事件中选择按下——添加函数——画面——激活屏幕,画面名称选择你要切换到的画面。

网友B:
下面的对象号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