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求大神指教,电脑上编写的PMC程序,能否用CF卡或U盘导入到发那科系统中去,求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A:
用CF卡:编译保存后再选择FILE 中的EXPORT,选择EXPORT后,软件提示选择输出的文件类型,选择M-CARD 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nuc ladder3 7.5 编好的梯形图怎么导出来导入机床的pmc面板

楼主:
按照你所说的步骤操作,完成后就出现了图中的显示

楼主:
在电脑上用 Fanuc ladder3 PMC编程软件,编出一段程序能用CF卡或优盘拷入发那科数控系统中去吗?Oi-TF系统

网友A:
你这是程序语法有问题,编译通不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编写的程序是从源程序中抄下来的

网友A:
那你在仔细的查一下,看是不是哪弄错了?再不行的话,你把程序发给我,我来帮你转换好。

楼主(2018-05-11):
回复 网友A:
好了,之前是因为把那个软件汉化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