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 激光传感器 LX2-V10的疑问

楼主(2018-04-07):
在网上收了几套LX2-V10加LX2-13的传感器,想用来检测显示塑料拉丝的外径,反正只要精确到0.1MM就行,之前看了下手册,LX2的重复精度在10um,心想应该足够了。
但在实际调试时发现一问题:
同样外径的工件,位于 LX2-13传感器内 都在检测范围内(30MM),但在不同位置时,光量会有很大差别?
比如在中心位置和在偏上或偏下位置时有很大差别,这个正常么?如果正常,那在检测时工件有稍微跳动检测值不就有很大差异了么。。。

网友A:
激光测距用于测直径啊,真没这么用过,楼主的方法介绍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本来不是测距的,通过手册看,测量外径应该也是典型应用,当然基恩士的IB、IG、LS系列更好了,只是价格可用不起啊。。。

网友B:
不是偏上偏下的问题,而是你必须保证你的被测物绝对垂直,做到这点,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无法测量准确。

网友C:
选型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偏上偏下的问题,而是你必须保证你的被测物绝对垂直,做到这点,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无法测量准确。
谢谢回复,垂直问题的确影响精度,,
但我说的现象应该不是垂直问题,因为如果记下被测物在中心是的显示值,然后在偏上或偏下的位置,无论怎样摆动角度,都无法接近在中心时的测量值,而且这个测量值只会偏小(显示的是被遮光量)。

网友D(2018-11-19):
这个选型不太对,建议你使用松下HL-D3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