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FANUC Series Oi-TF(新的)开机界面显示SV1067 FSSB :配置错误(软件),求大神指导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这种就是CNC检测到不能维持系统正常动作的状态而产生的系统报警,因为是新机床,你可以检查一下CNC到驱动及驱动与驱动之间的光纤连接是否正常,光纤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B(2018-11-27):
你光缆没有接吧,接好光缆以后,把驱动都设置好,就可以消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