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之前都是用ATV31的变频器,然后升级了这几年都用ATV312的了
用着还行,现在突然换个ATV320的,可给折腾坏了。
首先面板简化了,变态到操作面板没有起停键,只能通过端子或通讯了起停
然后通讯不上了,听说和312一样的通讯协议,可是现在就是搞死通讯不上。
有用过的的吗,给指点指点
通讯走的是MODBUS通讯 PLC用的200smart 300  都是试过了
和312都可以通讯就是和320无法通讯

网友A:
个人愚笨,这个施耐德的变频器调整参数太麻烦。

可能习惯台达这种低端产品了吧。。。

网友B:
变频器多机运行控制,就算用通讯方式控制运转频率,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是否启动,施耐德的变频器不喜欢用,宁愿用国产的,手册菜单不习惯

楼主:
唉,说多了都是泪,选啥变频器首先是客户要求,然后是领导配置。我们只管调试。
有事离谱到都没见过的东西领导就让给调了,有说明书还好,没说明书真搞死人

网友C:
320的还没试过,理论上来说施耐德的通讯是一样的,不会变;你是一对一直连还是多台通过Modbus分线箱连接?
你还可以用Somve连一下,能否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一样的。已经连接上
只是感觉参数更加变态了

网友D(2018-05-10):
楼主能给我发份资料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987527060@qq.com谢谢了

网友E(2019-02-16):
你好!第一次用ATV320,用的标准modbus通讯,变频器的数据寄存器的读写地址怎么找不到,比如写频率的modbus地址。
请教一下,地址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E(2019-07-01):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连接不上,跟客服沟通了参数,一步一步走的,经客服确认无误,但一直连接不上,邮箱geng-1105@qq.com,谢谢

网友F:
施耐德调参数确实麻烦的一B,车间有几台果断换台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