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PLC软件的测试和验证目前相对于计算机软件的测试,在技术和工具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工控软件、尤其是军用设备上使用的PLC软件,对程序正确性、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请教有谁对PLC软件的测试和验证方面有研究,大家可以一起进行探讨。

楼主:
目前限于对自动控制PLC软件进行测试的技术手段比较少,商无法对该类软件进行直接测试。一般都是要通过搭建实际的软硬件运行环境,测试代价高,且无法保证测试覆盖率。开展PLC软件测试技术研究,将PLC软件从真实环境中隔离出来,在不连接硬件的情况下进行单独的软件测试和验证,实现软硬件故障的分离,以降低目前该类软件的测试成本,提供测试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楼主:
请各位大咖发表一下如何进行PLC 软件测试和验证的看法。

网友A:
楼主可否透露一下你打算要测试哪些方面,比如对操作系统的适应性,运行的稳定性,还是。。。。。。

网友B:
模拟测试软件很多功能无法有效测试,例如定位指令之类只能实物测试,此时只能搭建测试平台

网友C:
即便是军工使用,改测试还是要测试的

网友D:
这是个很好的讨论,我来说说我的测试方法。我通常是用plc来模拟控制对象进行测试的,在小程序段时就测试而不是等形成一定规模才测试。用软件来模拟当然要处理模拟好尽可能多的实际可能出现的情况了,这需要对实际对象是如何工作的比较了解才行。
用软件来模拟比用实际硬件来测试有优势。首先是可以多频次地测试,实际环境可能不会有这种机会。其次可以更容易地模拟各种状况,这些情形实际现场可能不容易碰上。总之,模拟测试可以使我们的控制系统更加健壮。当然不是说进行了模拟测试就尽善尽美了,还要进行现场尽可能多的测试才行。

网友E:
定位、模拟量、通讯都没办法模拟

网友D:
模拟信号的模拟也不是没办法。
一般模拟信号也是有规律的,比如按时间增加或减少、按某个曲线波动等等。
如果需要模拟某个被控对象的曲线就比较麻烦了,需要具备对象建模的能力。比如模拟恒压控制中的压力信号需要建构一个类似PID的函数,也只能很近似地模拟。
通讯的模拟可以采用多个PLC来进行。

网友D:
我第一次接触模拟测试是在一个水泥厂磨机项目中,外方要求对高压开关保护进行全方位测试,当时没有做测试平台,就一次一次地操作真实的高压开关(当然也是在试验位置),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高压开关不能操作频繁,如果太频繁会导致高压开关失效的。我和调试工程师沟通后同意我在程序的执行环节用内部变量来替代高压开关的动作,然后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后来对这个替代物试验了几十次才通过结束。

楼主:
现在要求对PLC 软件除了进行功能方面的测试外,还要求寻找安全漏铜。

楼主:
测试与调试是两个概念,调试更趋向于能做这个工作,测试更趋向于反面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楼主:
择抄一句软件测试的定义:测试是为发现错误而执行程序的过程。除了要确认软件能完成其应该完成的功能,还应该验证其不执行其不该有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测试软件的功能(是否按照需求能完成规定的动作)、性能、接口、强度(信号防抖处理的健壮性)、恢复性、安全性(当外部设备出现异常时要求偏安全的输出即系统不能接收的安全事故)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军工使用,更应该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的这种基于控制对象的测试方法确实值得学习!我这里有一篇文章可以供大家参考。

楼主:
黑盒测试我们可以考虑仿真、或者在实物上验证,有时候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白盒测试,但对于PLC软件来说:厂商众多、型号多样,编程语言不统一,对测试人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且,测试人员的水平也无法保证软件的测试充分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求对PLC 软件除了进行功能方面的测试外,还要求寻找安全漏铜。
安全测试,逻辑测试
可以学学人家的经验----让外人“暴力”操作,即不按工艺要求的规律操作,随机“破坏”传感器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需要这方面的操作,但如何保证充分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需要这方面的操作,但如何保证充分性呢?
充分性?
是怕漏掉什么可能发生的情况?----找很多不同人测试,但一定要有记录,否则又要类死。
比如A与B差着行市,测试者说按A键,B动作了,当真时,程序问题,干扰问题,或测试者的记忆问题----凭脑子回忆

网友F(2018-07-12):
很多年前我开发了PLC程序测试软件,而且用这一软件发现了PLC教程中的多种程序错误。详细情况可见 plc.lingcore.com, 其中列出了该软件查出的错误。此外,还有两篇论文描述了这一软件用于查错的情况:

陈钢,使用PLC测试软件进行PLC电梯程序错误分析,《PLC&FA 可编程序控制器与工厂自动化》,2011年10月。

陈钢,几个初级PLC程序的逻辑错误分析,《PLC&FA 可编程序控制器与工厂自动化》,2011年7月。
(注:本文是国内第一篇对PLC程序错误进行分析的论文)

我还用这一技术设计了一个基于PLC的列车防追尾算法并进行了仿真测试验证。这一技术已获得专利:

一种防止列车追尾的方法 CN103332212 B? 专利号201310234504.5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工业界的合作伙伴。我本人很愿意用这一技术帮助企业进行PLC程序的测试。

网友F(2018-11-27):
我开发了一个PLC程序模拟测试的软件。用这个软件发现了很多PLC软件的错误,见:http://plc.lingcore.com/page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