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不知道为何穿着几根线?、

网友A:
插座3根开关2根?

网友B:
方便测量,测量一下,

网友C:
5根线,4个色,如果是插座的话没看到双色线,假如黄色当做双色线就有可能是插座和一个灯的控制线集合

网友D:
有些外包供应商线就是乱接的,颜色根本不按规范来的。你以为是火线的颜色,很可能其实是零线。

网友E:
只给出几根线真没办法说出做什么来,可以做到东西有点多

网友F:
按颜色分是黄绿红为火线,兰线为零线,黄绿线是地线,看着做的很规矩,应该是按线色连接的。如果怕出错,就只有上电用表量了。

网友G:
从线径上看,应该是3相5线。

网友H:
稳妥起见还是找下相关电气人员确定下,再或者去开关箱看下。。。

网友I:
有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