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1.看了编程手册里对PID指令的介绍,参数项的项目都有讲每一项的设定范围,但MV值没有讲输出范围是多少。是不是它的范围由参数项的输出上下限设定值来规定?
2.指定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位地址格式应该是怎样的?我试着写了个D20.1,提示是错误写法。
3.如果在程序里将自整定动作置ON,自整定完成,会自动置回OFF吗?还是开始只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4.自整定完成,会自动将放置P,I,D等参数的寄存器里的值改变吗?还是说要编写些其他指令才可以改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看了编程手册里对PID指令的介绍,参数项的项目都有讲每一项的设定范围,但MV值没有讲输出范围是多少。是不是它的范围由参数项的输出上下限设定值来规定?
2.指定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位地址格式应该是怎样的?我试着写了个D20.1,提示是错误写法。
3.如果在程序里将自整定动作置ON,自整定完成,会自动置回OFF吗?还是开始只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4.自整定完成,会自动将放置P,I,D等参数的寄存器里的值改变吗?还是说要编写些其他指令才可以改变?

Sir:
1、MV的输出范围在上下限之间,但是上下限是有范围限制的。

2、您需要表明您使用的机型,FX2N或以下机型不支持数据区的位访问模式。
3、自动会切换为OFF,这一点您不用担心。

4、这个不正是用户使用自动调谐的目的么。

楼主:
用的是FX3S PLC,例如我想把如图寄存器的第四位置1,不知用什么指令?

网友C:
一个数据寄存器是由16位二进制组成,可以用传送指令 MOV K4M0 D10 这样的方法,传送之前让M4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