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7):
各位大佬这,你们好!作为一名刚刚接触到控制领域的菜鸟,面对自控方面的问题深感无力!!!所以想请教一下,10吨的锅炉的出水口的压力仪表选型方面的一些问题,望得以解答!!!感之不尽!!!!      出水口的压力一般在什么范围,仪表选择的要求及建议(跪求)

网友A:
测量水这普通的介质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用普通的弹簧压力表就行了,如果要远传选择压力变送器就行。一般选择为测定压力的1.5--2倍做刻度范围。水温超过60度时,应加装环形或U形弯管。

网友B:
选型直接找压力传感器及显示仪表厂家或代理,
你确定好你的要求,他就能给你选出型,然后价格合适的
话直接购买,安装,调试,完成

网友C:
蒸汽锅炉吗?
怎么有出水口?
蒸汽压力表量程按额定工作压力加20%估算吧。

网友D:
超临界、亚临界等都是按锅炉额定工作压力来区分的,具体可见 TSG G0001-2012《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网友E:
水锅炉分为常压锅炉和承压锅炉,常压的压力就是大气压,会电焊就能造,承压的锅炉制造的厂家必须要有那资质才可以造,他既然能造你就问他出水口压力范围,他要不知道你就去告他,拿假资质造特种设备,回头老板还得私下里给你赛钱呢。

网友F:
楼主应该是要讨论蒸汽出口的压力表吧,根据你的工况压力范围去选择,购买后再送检,出了检验表才可以用

楼主:
老师布置的一个作业,就是一个完整的锅炉控制系统,在自动化仪表的选型方面要求自己查找资料,我负责出水口的压力测量仪表的选型。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大概的参数,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很感谢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表情好像是热水锅炉,他要求在出水口要有压力检测,自己选型压力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谢谢了。。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哈。。。好吧。。。不过我们目前还不生产,只是做一个理论的选型。。。感谢

网友G:
找几个仪表厂家马上全套方案给你做好了 选型  各网站都有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表情好像是热水锅炉,他要求在出水口要有压力检测,自己选型压力仪表
热水出口压力要你的需热部门提出热负荷需求、流量、管径等,找系统设计商要。
估计后级有板换之类,压力可能在1.6Mpa之内差不多吧。

网友H(2018-12-21):
看一下锅炉额定压力是多少。

网友I:
用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