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15KW

楼主(2018-04-08):
一上电就报R18.    U相7840输入端没5V电往上量16V也没有.        就想请教一下16Ⅴ电从哪来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r18报警要么是驱动板异常,要么霍尔器件异常。哪个异常换哪个。

楼主:
谢了我只要知道检测件a7840输入侧电源从哪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