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1. 自动灭火系统的控制要求
设计自动灭火系统,控制要求如下:
(1) 当易燃物燃烧时,能自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启动水泵灭火。
(2)  在MCGS界面上能监控自动灭火的全过程。
2. 自动灭火系统的实训设备基本配置及接线
(1) 设备基本配置:
水泵                           一台
排烟电动机                     一台
报警灯、报警铃                  各一个
RS-232 转换接头及传输线         一根
MCGS运行狗                   一只
计算机                         一台/人
三菱FX2N系列PLC             一台
(2) 自动灭火系统的电气控制接线图如图
(3) 自动灭火系统三菱FX2N系列PLC控制接线图如图
(4) 自动灭火系统接线说明:在该控制系统接线中,计算机与三菱FX2N系列 PLC 之间采用 RS-232 接线方式,KM1为水泵交流接触器,KM2为排烟电动机交流接触器,SB1为温度传感器或烟雾传感器检测信号,SB2 为灭火停止按钮。报警灯、报警铃为实际接线输出点。所有的输入/输出点均送往MCGS监控界面,作为监控界面的控制参数。
3. 自动灭火系统的I/O 口分配
自动灭火系统的I/O口分配见表
4. 自动灭火系统的控制原理
当易燃物燃烧时,空气温度升高或烟雾产生,温度传感器或烟雾传感器接收到信号并送到PLC 进行控制,PLC送出信号控制报警灯、报警铃、水泵、排烟电动机,报警灯每隔0.5 s 闪烁,报警铃响铃,水泵启动,抽出蓄水池里的水,用多孔喷头喷水进行灭火,排烟电动机启动,将产生的烟雾排到室外,直至火被扑灭。
5. 自动灭火系统的PLC控制程序
自动灭火系统的PLC 控制程序如图
6. 自动灭火系统的组态
1) 新建工程
选择“文件”→“新建工程”菜单项,新建“自动灭火系统.MCG”工程文件。
2) 数据库组态
自动灭火系统的数据库规划如图
3) 设备组态
(1)  打开工作台中的“设备窗口”标签页,双击设备窗口,在空白处右击鼠标,打开“设备工具箱”
(2) 自动灭火系统PLC 属性设置
4) 用户窗口组态
打开“用户窗口”标签页,创建自动灭火系统窗口。
(1) 流程图组态。双击自动灭火系统窗口,打开动画组态界面,绘制如图
(2) 火的属性设置如图
(3) 水柱的属性设置如图
(4) 报警灯的属性设置如图
(5) 报警铃的属性设置如图
(6) 排烟电动机的属性设置如图
(7) 水管中水的属性设置如图
系统调试
(1)  PLC 程序调试。反复调试PLC程序,直到达到自动灭火系统的控制要求为止。
(2)  MCGS 仿真界面调试。
① 运行初步调试正确的自动灭火系统PLC程序。
② 进入MCGS运行界面,调试MCGS组态界面,观察显示界面是否达到自动灭火系统的控制要求,同时根据灭火过程的需求添加必要的动画,并根据动画要求修改PLC程序。
(3) 反复调试,直到组态界面和PLC程序都达到要求为止。
(4) 调试中的常见问题。
① 多孔喷头不喷水。
解决方法:设置水柱属性的可见度,并增加闪烁属性。
② 监控界面的火焰不闪。
解决方法:建立与PLC的连接。
③ 报警灯亮,但不闪烁。
解决方法:在PLC程序中设置闪烁。

楼主:
上面有两张图没传上来,超过了数量限制,在这里补上

6. 自动灭火系统的组态
1) 新建工程
选择“文件”→“新建工程”菜单项,新建“自动灭火系统.MCG”工程文件。
2) 数据库组态

网友A:
没有蓄水池的水位检测

网友B:
水池的水位检测加上或者有自动补水就更好了。

网友C:
还有动画,不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