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STL指令

楼主(2018-04-08):
我写了一段顺序程序,用的STL RET。从S50~~S53的,但是,执行一次这段后,必须要断电再上电,才能再执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吗?

网友A:
是你程序问题喽~

网友B:
可能是M8002的问题。。

网友C:
没试过。遇到问题自己多想想

网友D:
还是那不有问题,程序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E:
若是未能循环,可能是未能置位相应状态器,可监控程序的运行观察。

网友F:
出现问题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提示啊

网友G:
这个还是上电脑监控一下看看,运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H:
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I:
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J:
是程序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在STL里面做伺服定位,有时候就会卡死在那,必须要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K:
最好传上来大家才好帮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