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8-04-08):
各位好,我用三菱的FX5U的PLC与触摸屏链接,怎么通信不上啊?我用了FX5U的422模块直接与威纶通MT6070IH,这样的通信要在PLC程序里设置通信格式吗?跟FX3U与触摸屏通信不一样吗?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B:
5U本体带有485通讯,我都是用这个

网友C:
那你怎么不用以太网,5U好像支持加了以太网,触摸屏尽量搞以太网,

网友D:
现在新款的IE系列有支持FX5U;
原来的MT6070iH这些软件里看一下,不一定有FX5U的型号支持;

网友E:
如果说为了成本选用了这老屏幕配新的带网口PLC。。。你在这通讯不上焦头烂额的时间成本估计都能换一台IE屏了。。除非说能快速搞定的问题,不然像我一般都是选成熟快速的方案,时间成本其实真的吓人。

网友D:
换MT6071IE的屏;

楼主:
就是能不能用吗?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F:
目前就用过3U,还没有见过5U,楼主多发表一下使用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