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13

楼主(2018-04-08):
原来用经典STEP7 V5·4软件编的程序下载到S300PLC中·现在用博途V13无法上载程序·可否将旧程序移植到V13中,然后再用V13软件连接PLc监控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用经典STEP7 V5·4软件编的程序下载到S300PLC中·现在用博途V13无法上载程序·可否将旧程序移植到V13中,然后再用V13软件连接PLc监控程序?

你需要使用移植检测工具来检测博图软件是否支持早先项目的硬件才能决定是否能够移植。

检测工具: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60162195/tia-portal-readiness-check-tool?dti=0&lc=zh-CN

网友B:
楼主先安装STEP7 V5.5 SP4的软件,打开原来程序,编译保存。  再打开V13软件,移植才可以。  STEP 7 V5.4保存的程序不能移植。如果不想安装也可以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帮忙存为5.5 SP4 后,再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