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求助!哪位师傅有三菱FX系列控制步进伺服电机的资料?接线图·CAD图·流程图·程序带注释都可以·

网友A:
如果想找到完全一样的比较难
控制伺服和控制步进使用方法相同。
如果是三菱FX的,可以参考《FX3U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这个手册里面有指令、主机和伺服接线、程序样例说明

网友B:
...FX3U自带的三个轴控制无非就是方向+脉冲控制 就拿轴1来说Y0 Y3接步进的DIR PUL就好了,不过一般来说要穿1.5K的电阻,因为大部分步进驱动器都是5V的输入。定位指令无非原点回归,相对定位,绝对定位.手册很好查到。不过FX自带的三个轴是公用完成标志位,需要软件逻辑区分。

网友C:
最简单一个指令就可以转了

网友D:
只要能把这本手册看懂就行了。

网友E:
控制步进电机的案例楼主可以看看顾美的PLC培训视频,顾美PLC也是用三菱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