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PLC需要连接一个usb设备,一个485设备,一个gsm模块,请问要配备什么配件,如何连接?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USB连接具体要做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USB连接具体要做什么功能

三菱FX3U系列
USB连接需要通信和控制

网友B:
usb设备?---什么设备用USB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设备?---什么设备用USB控制

GPIB的设备,+ GPIB转USB线,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控制

网友C:
USB的都能控制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是一种通用接口总线,经常用在一些仪器设备上作为通讯控制接口,而GPIB-USB转换器是将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通过转换为USB接口,再连接到计算机,这样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对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以实现和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听、讲、控功能,并组成仪器系统,使我们的测试和测量工作变得快捷, 简便, 精确和高效。

PLC好像还做不到计算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是一种通用接口总线,经常用在一些仪器设备上作为通讯控制接口,而GPIB-USB转换器是将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通过转换为USB接口,再连接到计算机,这样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对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以实现和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听、讲、控功能,并组成仪器系统,使我们的测试和测量工作变得快捷, 简便, 精确和高效。

PLC好像还做不到计算机的功能

噢噢,谢谢,请问PLC如何对GPIB接口的仪器实现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的都能控制了?

额 好像是不行
请问PLC如何对GPIB接口的仪器实现控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是一种通用接口总线,经常用在一些仪器设备上作为通讯控制接口,而GPIB-USB转换器是将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通过转换为USB接口,再连接到计算机,这样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对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以实现和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听、讲、控功能,并组成仪器系统,使我们的测试和测量工作变得快捷, 简便, 精确和高效。

PLC好像还做不到计算机的功能

噢噢,谢谢,请问PLC如何对GPIB接口的仪器实现控制呢?
你试试再接一个USB转485然后用modbus协议去控制,应该是可以的,照你这套东西PLC有两个串口就可以了,一主一从,主站带485设备和这个GPIB转USB再转485,从站带GSM设备(如果支持485也可以直接挂到主站上,这样可以省去一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是一种通用接口总线,经常用在一些仪器设备上作为通讯控制接口,而GPIB-USB转换器是将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通过转换为USB接口,再连接到计算机,这样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对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以实现和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听、讲、控功能,并组成仪器系统,使我们的测试和测量工作变得快捷, 简便, 精确和高效。

PLC好像还做不到计算机的功能

噢噢,谢谢,请问PLC如何对GPIB接口的仪器实现控制呢?
你试试再接一个USB转485然后用modbus协议去控制,应该是可以的,照你这套东西PLC有两个串口就可以了,一主一从,主站带485设备和这个GPIB转USB再转485,从站带GSM设备(如果支持485也可以直接挂到主站上,这样可以省去一个串口)。

您好,gpib转usb怎么再接usb转485呢,中间用usb母对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是一种通用接口总线,经常用在一些仪器设备上作为通讯控制接口,而GPIB-USB转换器是将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通过转换为USB接口,再连接到计算机,这样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对具有GPIB接口的仪器设备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以实现和一台或多台仪器的听、讲、控功能,并组成仪器系统,使我们的测试和测量工作变得快捷, 简便, 精确和高效。

PLC好像还做不到计算机的功能

噢噢,谢谢,请问PLC如何对GPIB接口的仪器实现控制呢?
你试试再接一个USB转485然后用modbus协议去控制,应该是可以的,照你这套东西PLC有两个串口就可以了,一主一从,主站带485设备和这个GPIB转USB再转485,从站带GSM设备(如果支持485也可以直接挂到主站上,这样可以省去一个串口)。

您好,gpib转usb怎么再接usb转485呢,中间用usb母对母?
想办法啊,我当年转的时候用了6个公母头,注意线序,容易给你转懵了,某宝上有USB转485的模块,你多思考一下就转过来了。

楼主:
那请问gsm模块怎么与plc相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gsm模块怎么与plc相连?
我用的时候是modbus协议,买支持485协议的GSM模块就行。

楼主(2018-12-15):
到今天还没做出来。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