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4AD-TC问题

楼主(2018-04-08):
M1不闭合,就是CMP K2O30 D2 M0这步比较不成功,无法往下运行

网友A:
D2=K2030才会触发m1。你用区间比较试试!

网友B:
这步是判定模块型号的,你可以不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R:FX2N-4AD-TC模块识别码是K2040,您比较2030干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刚查了下手册,FX2N-4AD-TC的缓存表#30确实跟您表中的#30一样是K2040,然后我继续往下翻找#30的详细说明,发现说明中变成K2030!疑惑,望赐教,谢!

网友B:
这是FX特殊模块用户手册上的,自己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下手册,FX2N-4AD-TC的缓存表#30确实跟您表中的#30一样是K2040,然后我继续往下翻找#30的详细说明,发现说明中变成K2030!疑惑,望赐教,谢!

我核查了该模块的英语手册以及日文手册,我发现只有中文手册上显示K2040,我认为这是中文手册上的问题,实际应该是K2030。

你能否写出你的PLC的模块排列?从主机开始的所有模块的排列顺序?

网友B:
不行就从#30缓存读一下看具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