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RAT200程序清除

楼主(2018-04-08):
PLC里面程序加密了我想PLC恢复出厂设置已经进行到这了,可文件类型怎么改不了呢?

网友A:
改文件类型干什么,编程软件里有清除选项,直接连上plc,点清除就好了。

网友B:
首先要清除程序,把PC与电脑连接,然后在线连接,第二步,设置ip地址,网段,一致,然后上传或者清除PLC就可以下载到pLC里面,就可以把PLC程序清除了,

网友C:
不是直接可以通过软件清除程序吗?

网友D:
直接传个空白程序不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密码了,点清除需要输入密码啊

网友E:
首先你的操作有问题
你改文件名操作就不对,看图片你这是XP的系统,你要直接打开我的电脑,找到相应的文件。然后需要调出文件后缀名。
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去掉勾选 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
然后直接在重命名文件 修改后缀即可

网友F:
把你文件名后面的.去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密码了,点清除需要输入密码啊
密码的话 输入CLEARPLC ,这样程序也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