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有一个自动化生产线,有个问题是这样的,电磁阀开关动作一次,生产线上的模拟量会干扰波动很大,假如正常值是1.36×10的-3次方,如果开关动作一次将会变成1par,然后瞬时间变回正常值了。

网友A:
首先在电磁阀的两端并联dv/dt吸收装置,然后对信号进行监控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网友B:
干扰,既然知道1par属于不正常的信号,且时间非常短,那就把他过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既然知道1par属于不正常的信号,且时间非常短,那就把他过滤掉。
真空压力……因为要看真空镀镀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明天再搞,今天先这样下班。

网友C:
估计你的电磁阀的电源是用了PLC 的内置电源吧,是否可以考虑换个方式供电给电磁阀啊

网友D:
没用屏蔽线?接地不好?
加滤波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屏蔽线?接地不好?
加滤波程序
还不知道呢,看看怎么样明天在搞

网友E:
电磁阀还有这么大的干扰,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还有这么大的干扰,厉害了
可能是某个地方对它有干扰,因为肯定是干扰这个电源了,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通断电磁阀时出现干扰,则如1楼等所说,采用尖峰吸收电路或过滤干扰信号看是否有效。

网友G:
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地,或者模拟量的信号线远离电磁阀,看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地,或者模拟量的信号线远离电磁阀,看能解决不。
没有呢,现在还没有

楼主:
论坛版主的号召,把问题的结果在最后一个评论说,其中一个是现在已经把原来的线换掉,正常了,然后再把电磁阀的阀芯也换了也正常,对模拟那干扰稍微有一点小,现在基本上差不多达到这个正常范围之内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换电磁阀的阀芯?为什么要换线?根据是什么?有一个现象和分析的介绍吗?比如说发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