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8-04-08):
什么是BD通信板的作用

楼主:
三菱变频器

网友A:
没明白意思,伺服、变频器、通讯板3个不同的东西,具体要干什么?

网友B:
他是想在伺服电机加什么东西而已,485通讯模块类似于bd!BD通信板。

网友C:
BD通讯板是PLC上扩展端口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扩展端口是增加他的功能吗?

网友C:
这是PLC上用的,可以另加一个通讯端口;
你一下变频器、一下伺服,都不知道想说什么;

网友A:
变频器用PLC扩展的通讯板控制比较常见,伺服用这种通讯控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