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太平洋伺服电机怎样才能转?

楼主(2018-04-08):
有一套750W太平洋伺服电机。不知道接口J4的1.2脚输入什么信号。是直流0-5V还是其它什么属性的信号。电机才能转。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1、2是模拟量输入的,应当对应速度模式或转矩模式;你伺服要用定位功能的话是接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指点。实验时1,2脚接的0-5V。电机抖了一下没转起来。再就没反应了。调整0-5电压没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找下说明书,如果你用的是定位模式,那你1、2加电压肯定是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是洋文的。看不明白。至于原来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不得而知。通电电机能锁定。使劲转一下转子。就不锁定了。

网友B:
说明书看不太懂呀,还是找找有中文的没

网友C:
用网易有道词典翻译图片很方便。

楼主:
1,2脚翻译过来是模拟量输入+.-。输入模拟量没反应。电机是锁定状态。转一下转子锁定解除。再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D:
咨询产品供应商

网友E(2018-05-12):
回复 网友C:
这翻译功能可以

网友F(2020-03-10):
请问楼主,有太平洋SC900伺服手册吗?麻烦发给我份,正需要这份手册。

网友F:
问楼主,有太平洋SC900伺服手册吗?麻烦发给我份,正需要这份手册。

网友F:
楼主您好!麻烦把这份太平洋手册发给我下。万分感谢

网友G:
电机轴没锁住的情况你UVW接反没有,驱动输出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