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模拟量信号传输到PLC控制柜距离在100m左右,液位信号需要屏蔽线外,中继盒用端子连接,需不需要加隔离器?那个品牌的隔离器好用,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有条件的还是加个隔离器吧,干扰这东西说不清。
我们用威盛的感觉还行

网友B:
电压信号就不用试了,电流信号可以试试;

网友C:
想顺利过关,又不差钱,加上

网友D:
电流信号长线传输我见过,很准确。4-20mA的。

网友E:
距离也太远了吧。

网友F:
4-20MA信号150米的,使用屏蔽电缆,未使用信号隔离器,在电厂环境中使用正常!

网友G:
我们走网络最远控制在80米内。

网友H:
加不加看现场干扰情况 最好加 省事 缺点要花钱

网友I:
干扰这东西确实说不清,还是加了吧。

网友J:
我们公司的4-20ma信号都是远距离传输,都有上隔离器!

网友K:
我在三角轮胎用4-20mA做过420米传输,横跨3个车间,直接用那种市购1.0的双绞485屏蔽电缆

网友L(2018-05-15):
按规矩模拟量都要加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