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型号: TPC1062k,用了四五年了。最近出现的问题,何解?厂家的客服电话永远占线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那估计是主板问题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B:
如果总是丢失,应该考虑是flashROM存储器坏了,类似于电脑的硬盘坏了,只能换新。

网友C:
有源程序就换新的好了,一台又没多少钱;

网友D:
触摸屏里的程序也会丢失? 还是设置的参数数据丢失啊? 程序应该不是靠电池保存的吧?类似于我们的U盘,U盘里也没有电池啊

网友E:
存储器有问题了?建议更换。

网友F:
你那10寸的触摸屏,不行用U盘制作上传,之后购买新的直接U盘下载即可……

网友G:
用了好几年的就是RTC的纽扣电池没电了,去买一块换上就好了,主板没那么容易坏,拆开后盖就可以看到电池,拿着这个电池去买一样的替换就行,也可以百度看有没有换电池的步骤,最好是去官网下载对应型号换电池的步骤。

网友H(2018-11-04):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赶紧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