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FANUC 系统中SP  SV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p是主轴运动参数…sv私服运动控制参数

网友B:
1、SP:Set Point,泛指自动控制设定值;SP有时也写SV;SV设定的目标值?

2、SP、SV 是 FANUC系统中 重要的报警代码?
SV伺服报警?
SP主轴报警?

3、详见0i-D维修说明书(64305CM/01)以及ai伺服维修说明书(65285)?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2018-12-11):
楼主搞明白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