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看板这些内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09):
配电室有这个标签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会不会是 与变压器相关的信息等。

网友B:
这是贴到那个位置的?

楼主:
是变压器信息,模拟板上的

网友C:
变压器功率3150
10千伏变400伏??

网友A:
知道是关于变压器的就好办,无非是型号、规格、变比、电压等级等,如4楼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知道是关于变压器的就好办,无非是型号、规格、变比、电压等级等,如4楼所说。
大概是这样子的。

网友E:
线路名称编号 开关编号
进线电压,变压后输出电压 目前档位对应电压

楼主:
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