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AB PLC MicroLogix 1200 一上电 FAULT就常亮 ,而且不能通讯,不知道什么原因?

已经试了如下方法:
1、将输入I全部拆除,故障仍在;
2、拔掉电源 过一段时间在上电,故障仍在;
3、长时间 按过dcom 按钮,故障仍在。

网友A:
上图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电,POWER指示灯常亮,fault指示灯常亮,其他指示灯都没亮。

网友A:
连电脑不行吗?

网友A:
连电脑通迅不上吗?

网友B:
故障代码是要用软件看的,连电脑试试

网友C:
连电脑信息最准确。没有可以看看电池,电池没电一般都报错。

网友D:
在线监控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