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画面编辑软件里面有没有格式刷功能呢

楼主(2018-04-09):
如题,proface有没有格式刷功能呀。我改过的那个寄存器显示的字体后通过格式刷再将本页其它的都改为一样的。

楼主:
好吧,多选后,在右边的属性里面可以更改

网友A:
全选改属性

网友B:
这个我都是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改,真不知道可以批量修改颜色

网友C:
这个试了下,还真没有找到这个功能,一个个的修改吧

网友B:
我因为那个I/O监视客户要求更改颜色,结果我忙活了一天都没有搞完

网友D:
这个功能我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