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我用的是欧姆龙CPM1A的CPU后面能挂CPM1A-MAD11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A:
发过多少次了;
再回复一次:CPM1A 10 20点不能扩展;
30 40点主机后面直接用模拟量模块是可以的,但如果还连有其它扩展是有限制的;

网友B:
版主真敬业 CPM1A你也要说清楚是多少点的

网友C:
以前的回复,楼主不看吗?

网友A:
以前的也是楼主发的,已经回复的十分清楚了;所以有些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