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请问三菱FX系列的PLC最多可以扩展多少个输入点?

网友A:
直接打400电话问售后,一般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

网友B:
如果是数字量是总点数FX2N产品256点,FX3U产品在384点,当然你都可以全部扩展输入点

网友C:
现在常用的FX3U,可以扩展到256点,如果带CC-LINK网络,可以到384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操作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E:
目前在售的型号:FX3SA/FX3S不能带扩展模块;
FX3GA本地I/O最大扩展到128;
FX3U本地I/O最大扩展到256;加CC-LINK最大384;
这只是最大值,要受电源供应的影响,像8EX 16EX 16EYR等这些是要使用主机的5V电源的,所以不可能后面连接模块过多,一般4`5个就达到上限了,如果更多,需要用32ER  48ER或专用的电源模块来重新提供电源;

网友F:
FX算是小型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FX算是小型机吗?
是属于小型机。

网友E:
FX是整体式的PLC,单机最大128点;
大中型PLC都采用的是组合式的结构;

网友G:
楼主,如果只是单纯数字逻辑控制,建议你用Q00UJ,如果有高速计数或者定位控制,你还是FX划算!
FX3U只有一个422通讯口,实在不方便同时连接触摸屏和编程装置,
至于FX3GA之类,最大扩展只有128点,FX5U的话,价格比Q00UJ加模块还贵

网友E:
呵呵;如果一共4、50个I/O点也上Q ?

网友H(2018-09-03):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想请问FX2N-CNV-BC有什么用的?扩展模块不可以直接用自带的扩展电缆连接起来吗?为什么第三个扩展模块(图片的红色框框里面)开始就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了?谢谢

网友E:
一放一排时,后面一个模块扩展电缆直接插在前一个就行了;
但你放二排,就需要一条长的电缆引下来,那个盒子就是连接电缆用的;

网友C:
扩展模块延长用,延长电缆根据长度有65、30两种选择,但这电缆不能单独使用,要和这转换器一起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