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软件组态变量问题

楼主(2018-04-10):
在PLC变量表里组态一个过程值变量时(比如地址用DB1·DBD0)·但是操作数只有I·Q·M·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LC变量表里组态一个过程值变量时(比如地址用DB1·DBD0)·但是操作数只有I·Q·M·怎么一回事?
因为数据块的变量在数据块内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