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数据混乱问题

楼主(2018-04-10):
有两台FX1N的PLC,在短时间(几个小时)断电数据没有问题,长时间(几天)断电数据就会出现混乱,程序都还在,只是数据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A:
支持电池更换的话,换个电池即可

网友B:
晕;FX1N哪来的电池?是主板上一个超级电容来保持的;

网友C:
该淘汰了,十几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只保持数据还是和程序一起保持

网友B:
程序区是EEPROM,不会丢失的;
图上这个超级电容就是保持时钟及RAM数据区用的;
全新的充足电的情况下可以断电保持住10天左右;

网友D:
把那个超级电容器换成更大容量的,我就给人家换了一组(3个2.3V,30F串联做成一个),数据可以保持半年,只是充电时间需要8个钟以上才能充满

网友E:
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划分一分永久保持区。

网友B:
呵呵;容量大了尺寸自然也就越大,线路板间没那么大空间的;

网友F:
楼主的FX1N型 的PLC从哪里买的,敢问是真的吗?

网友B:
呵呵;肯定是用了几年的;真的FX1N同样也有这个问题,电容几年后容量会变小,那么可保持的时间对应就变短,况且全新的时候也就能保持10天左右,如果现在充足电能保持几天,也是正常的;

网友G:
有些容易丢失的数据,而且不需要改的数据可以在PLC重新上电的时候给定一下,这样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佩服得我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