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厂房测试电磁感应加热器(20180411)

楼主(2018-04-10):
今天机械需要加工一个轴套,需要进行均匀加热,叫电工接一下电,先测试一下。我头一次见这个装备,比较大的机械件原来可以这么加热。
该加热器标牌
加热器近照
加热器远照

网友A:
这个不大了,我之前待的厂还用这个焊车刀呢,以前轴承用机油加热,现在很多都用高频加热了,还有很多轴套要套入套里我们也经常用到液氮让它收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那里机械比我们这边大多了

网友B:
怎么工作没看懂,工件在哪里加热

网友C:
工频,中频,超音频,高频感应加热。我这是中频,用于产品淬火,250KW。

网友D:
最后一图是加热场面?
轴套挂在上面的?

网友E:
热处理不是需要专门的炉么?

网友F:
大电磁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黑色的是轴套,进行加热

网友G:
只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H:
涡流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I:
没接触过,高频是不是效率高点啊?

网友J:
我以前的公司用的是高频感应加热设备,30KW 的。

网友K: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很久以前没有这个,换压延机的轴承都是用不锈钢盆煮加热油,那个味道难闻不说,加热的时间又长,用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L:
一般的小型淬火加热,焊车刀,都用的电磁感应设备,比较方便。

网友M:
这个看,加热的温度会不会太高呢?

网友N:
原理跟电磁炉差不多吧

楼主:
就是大电磁炉

网友O:
上次进口设备厂家来装轴承也是用的小加热器,焊接东西现在多用高频焊机

网友P:
涡流加热的工作原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对的

网友Q:
这个体积还是蛮大的!

网友R:
你这个可以加工大一点的零件,我们单位的小,放感应圈里面,按钮一按,加热设定的时间,自动停止,高频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