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0):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PLC从站地址为1的情况下

楼主:
比如要对Q0.0进行置位的话,可以发如下命令:
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

其中:
01:从站地址,指的就是PLC站地址
0F:功能码,用来写多路位变量的功能码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8: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1:预写寄存器数据的字节计数,8个位变量组成一个字节,所以为01
01:预写的寄存器数据内容,最低位为1,即就是给Q0.0置位
3F:CRC校验的低8位
55:CRC校验的高8位

楼主:
但是当我发送01 0F 00 00 00 08 01 02 3F 55时Q0.1却无法置位啊!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嘛

楼主: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PLC从站地址为1的情况下,比如要对Q0.0进行置位的话,可以发如下命令:
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

其中:
01:从站地址,指的就是PLC站地址
0F:功能码,用来写多路位变量的功能码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8: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1:预写寄存器数据的字节计数,8个位变量组成一个字节,所以为01
01:预写的寄存器数据内容,最低位为1,即就是给Q0.0置位
3F:CRC校验的低8位
55:CRC校验的高8位

但是当我发送01 0F 00 00 00 08 01 02 3F 55时Q0.1却无法置位啊!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嘛

网友A:
你与西门子PLC通讯,PLC必须进行设置,比如说:addr(地址)=1,9600,偶校验,8位,是读还是写,等等,你设置了吗?

网友B:
得做从站程序 ,Q区通过V区映射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在这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说清楚点儿嘛!新手,弄的好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