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0):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 网上下载了n个软件没有一个连接上的。各位前辈能提供一个吗?邮箱:gyh6888@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这些都是国内那些人自己生产的;看你的描述可能连驱动都没装成功;

网友B:
64位的系统有的是正常的,USB驱动很难安装好

网友A:
主要是里面用的芯片,其实国内常用的就那么几种;都安閍下对应的驱动试试看;

网友C:
ch340 341 pl2303
驱动精灵都安装试试
不行基本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D:
卖家没提供驱动软件吗?

网友E:
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这两个都试试,应该驱动得了。

网友A:
如果你的电缆是前几年的,可能根本就不支持WIN7的驱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win7-64
win7-32还是支持的(德阳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这两个都试试,应该驱动得了。
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那些对于工控数据线大多数都是狗屁用没有的!!
还是建议多找几种类似数据线驱动安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