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0):
各位大神好,我想用FX5U与触摸屏MT6071IE通过FX5U-422-GOT通信,这样能行吗?怎么设置啊?求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可以;型号选5U的,通讯用默认值,与PLC的设成一致;

网友B:
为何不用以太网链接

网友C:
5U和威纶都自带485,我弄不懂你为何不直接485通讯
还有你的型号是MT6071IE应该带网口,直接网口通讯不行??

楼主:
通信口RS485有别的用途,他与别的智能仪表通讯。我想用RS422与触摸屏通信,编程软件上没有通信格式的设置。请求各位的指导。三菱FX5U的RS422能不能与MT6071IE触摸屏通信,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D:
可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