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故障

楼主(2018-04-10):
请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IGBT温度高

网友B:
是不是冷却风扇没转?导至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温度高
64193 H 01 MIN 09这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是运行时间,标示出出故障时的时间
本故障可以查手册,大部分是风机坏了,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D:
故障代码4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