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类似附上的图,不知怎么做,请教一下大神们。谢谢

楼主:
或者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

---------------------------
请您完善一下上传您的图。

网友A:
从功能角度讲,配方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那边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能发过学习学习吗

网友B:
用索引寄存器做配方功能。

楼主:
需要做的如图所示

楼主:
需要做的如图所示 谢谢

网友C:
没明白你要搞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点产品的下拉菜单,选择其中一种产品后,下方的几个参数显示对应值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应该没有难度
main()
if点了菜单1 than
A=1;b=2;c=3;
setdata(......)
end if
if点了菜单2 than
d=5;e=6;f=7;
setdata(......)
end if
end main
选择周期扫描

网友A:
官网的配方例子。你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