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现场有12台电机,使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需要返回到变频器编码器板上,由于距离有200米左右,就在100左右的电气箱内安装了编码器放大板进行信号中继,投产了10年了,编码器逐渐出现信号丢失现象,于是变频器就采用内部估数模式运行了。

现计划采用光纤进行通讯,减少信号衰减环节,将编码器投入运行,想向大家求助一下设计方案和应用案例。

网友A:
不知道把电机驱动器(变频器)靠近电机安装呀

网友B:
确定是编码器的问题,换了它最简单。

网友C:
变频器,电机,编码器就近安装,用通讯控制变频器。

网友D:
线也太长了吧。

网友E:
10年了还在用,这个牌子质量不错。不过可以缩短距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场有12台电机,使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需要返回到变频器编码器板上,由于距离有200米左右,就在100左右的电气箱内安装了编码器放大板进行信号中继,投产了10年了,编码器逐渐出现信号丢失现象,于是变频器就采用内部估数模式运行了。 现计划采用光纤进行通讯,减少信号衰减环节,将编码器投入运行,想向大家求助一下设计方案和应用案例。
我们厂有两台电机同轴一个编码器的,电机距离控制室有170左右,是用光纤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移动机械上100多米的悬缆,离变电所较远,变频器已经就近安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怎么个形式的,能讲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霍伯纳的编码器

网友G:
编码器确实好,用了十年一直没替换过别的厂家吗

网友A:
变频器安装在移动装置上,移动装置与系统控制器采用无线总线通讯(例如欧姆龙的无线D-Net、WIFI总线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直是这家的,期间坏过几个,但总计还算平稳,但目前想全恢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在变电所里是ACS800的大变频器,外边是12台电机带的移动定位车,上面空间根本没有,只有电机和中转箱。所以你说的方案在这里不适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厉害了这产品

网友H:
这个距离都正常工作,看来变频器和编码器都不错,换我一般会把变频器就近安装,需要联动控制就考虑通讯的方式

网友I:
是不是信号放大板有问题?

楼主(2018-05-29):
老话题了,东西找到了,本地编码,光纤传输,变电所解码,还没试验呢,不知道能不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