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之霍尔故障

楼主(2018-04-11):
接修一台160KW变频器,故障现象是频繁报警过载,检查电机完好机械部分没问题,将电机皮带拆除,运行变频器,测三相电压电流平衡,将频率挑到3HZ,电机运行平稳,无抖动现象,接上皮带,运行几赫兹便报警过载,拆驱动板单板运行测试无问题,在输出电流15A的情况下测霍尔输出波形如下图
对比好的霍尔输出波形
发现原变频器霍尔输出波形存在大量谐波,果断更换霍尔后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A:
示波器真是事半功倍吧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样子要加台示波器了

网友C:
霍尔的波形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噪声大,换了就好了?

网友E:
谢谢楼主。
是第一个图形毛刺太多么?
另外,请楼主告知,示波器探头接互感器的哪2点?一般霍尔互感器对CPU的输出是直流信号的高低。

网友F:
楼主经验丰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