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各位大师,同行们,请教一个问题:

在连杆机构的关节处有角度编码传感器,plc读取传感器数据,计算连杆最远端的坐标。并在屏上显示大概工作状态。请教高手们,人机界面能实现吗?不能需要用什么来做显示。。。。。求教

网友A:
画个图形,属性设置动画,直接关连相关的寄存器,可设置X轴、Y轴及旋转

网友B:
可以实现。如果只是显示几个状态,设几个标志状态,然后调相应角度的图片;如果是连续的就需要旋转图片,有用xy的,有的也可以设选择角度,需要具体看你使用的屏幕有什么样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用的施耐德GTO屏,但是它的旋转中心是固定的数值坐标,不是变量,如果第一节旋转,那带动第二节,第三节也动,那第二节第三节的旋转中心不就一直在改变吗?这个是我一直费解的地方。您说其他家的屏可以实现,能告知一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楼大哥您好,我用的施耐德GTO屏,但是它的旋转中心是固定的数值坐标,不是变量,如果第一节旋转,那带动第二节,第三节也动,那第二节第三节的旋转中心不就一直在改变吗?这个是我一直费解的地方。我不知道其他家的屏可不可以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旋转中心可偏移至每个关节处,第一个关节X/Y轴不移动,算出第二关节的运动轨迹(X/Y),第二节的旋转角度为1、2节角度之和;从已知两边与夹角算出第三关节的运动轨迹(X/Y),第三节旋转角度为1、2、3节角度之和

网友C:
屏的话,动画很麻烦,自己也不太会,正在学习中

网友D(2018-11-04):
大神们  学习来了